[求助] 请问用systemverilog随机生成控制信号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5-10-12):
请问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用systemverilog生成一个在1~50的cycyle内随机有效一个cycle的信号。

我只知道让计数器的值等于一个随机变量时,这个信号有效,这个变量的值在1~50间随机。但是这种方法很麻烦,特别是当信号很多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明白你的需求。。。。

楼主:
我的意思是:systemverilog是否有语法可以生成随机的控制信号,就像生成随机的数据一样,而不是用逻辑电路的方式生成随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