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ilbert混频器仿真问题

楼主(2015-10-12):
我最近在仿真一个Gilbert 混频器,下面是原理图,输入本振方波500MHz,射频输入520MHz,射频放大和开关管导通时已经调节到饱和状态,跨导gm为24mS,负载Rd为500欧姆,中频输出根据电压转换增益应该有(2/pi)*gm*Rd大约9倍的增益,可是中频输出一直很小。还有噪声系数高的离谱。
还有问题如下:1、射频输入port定义输入-30dbm,这个输出应该是在和内阻50欧匹配下的输出,我的输入没有任何匹配,所以输入应该小于-30dbm,可是PSS分析的520MHz射频输入为-24dbm,好奇怪。中频输出为-27.2dbm.
2、采用noise噪声系数分析结如下:20MHz处20.67db
采用PSS+Pnoise分析噪声系数如下:20MHz处68db

仿真设置如下:
Screenshot from 2015-10-12  Screenshot from 2015-10-12

楼主:
小弟初学,请大神们不吝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可是中频输出一直很小。还有噪声系数高的离谱。
    你检查一下管子的工作区。

2.射频输入port定义输入-30dbm,这个输出应该是在和内阻50欧匹配下的输出,我的输入没有任何匹配,所以输入应该小于-30dbm,可是PSS分析的520MHz射频输入为-24dbm,

这个结果是对的,port定义为-30dBm,实际等效为2倍的信号与50欧的串联,当你输入没有任何匹配时,输入阻抗近似为无穷,所以射频输入为-24dbm

网友:
中频输出接了一个port嘛?port里有内阻嘛?如果你把输出的port拿掉,直接看IF_P,IF_N, 电压转换增益就会比较正常。

输出port里的内阻也会成为mixer 的load啦。

还有个问题哈,电压转换增益不等于功率转换增益。mixer的中频输出功率不会很大啦,因为你的load不小呀。P=V^2/R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我明白了。请问如果计算功率增益,输入功率按照端口定义的-30dbm计算,还是实际传输到输入端的计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导,IF_P IF_N接的port也会成为mixer的负载,意思就是假设我接的电阻为50欧姆,mixer负载相当于左边的负载电阻并联25欧姆,右边的负载电阻也并联25欧姆,所以从port取出的电压是很小的,对吧?

网友:
   如果你的输入端阻抗很大,那输入功率很小。   我建议你还是计算电压增益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觉得咧?输出port里的内阻不会影响电压增益嘛?好好想想哈。内阻也是电阻嘛。

网友(2015-12-09):
你好,我也刚刚接触混频器,想要做的是宽带混频器。RF频率2G~6G吧,一直困惑着这个仿真问题,请问如何设置PSS+Pnoise和PSS+pxf使出来的结果是噪声系数和转换增益随射频频率变化的图,请指教。

网友:
这是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spectreRF文档,cadence安装目录下的,里面有比较好的介绍。

网友(2016-01-18):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需要设计一个混频器,没什么基础,请教一下从哪里起步开始学习比较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软件使用,混频器基本原理,cmos基本原理,基本放大器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谢啦~看了一些感觉似懂非懂的。。

网友(2017-03-13):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告知一下QQ号,咱们可以讨论一下。我的QQ是:307078147

网友(2018-05-10):
回复 楼主:

混频器画了版图吗?

网友(2019-09-27):
关于pnoise仿真NF的情况,我可以解释一下,NF的说法是基于小信号的,而pnoise仿真针对大信号,用pnoise仿真NF,实际叠加了激励信号在噪声上,所以测试处的NF会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