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multi voltage STA 问题

楼主(2015-10-12):
现在做multi voltage STA, 碰到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PT做multi voltage STA,现在发现有两种方法:

1. link_path_per_instance => 给不同电压的inst 设不同的library
2. 读入UPF,然后PT自己根据UPF去link不同电压的library(感觉没有CPF来得清晰 library_set--power_domain--power_mode)

方法2 最终是否还是通过调用 方法1 来实现多电压设计的STA?

另外一个问题,SBOCV(AOCV) table 如何应用到不同电压的inst上?
通过 set_aocvm_table_group 设置吗?

MACRO/IP等没有 SBOCV talbe的inst又怎么加derating呢(GOCV应该不能和SBOCV同时用)?

网友:
问题好难,感觉2方法正式些,让pt也读入upf,和icc一致性更好

网友(2021-06-01):
方法1 和方法2 混用,反而容易出现buffer 插错。 直接用方法1,偶尔也会有错,但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