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如何查看FPGA设计中每个子模块占用的资源?

楼主(2015-10-12):
请教如何查看FPGA设计中每个子模块占用的资源?

网友:
Altera还是xilinx,Altera的综合报告默认是分模块的,xilinx的综合选项 keep_hierarchy 设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额,我用的xilinx,在systhesize的属性里面默认选择keep hierarchy soft
然后在map的属性里面选择generate detailed map report

可以看到各个子模块占用的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理解你的方法额,我就是看看做的这个IP,v6的板子能不能放的下?   你能再解释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