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gnd电源环连不上 GNDO PAD

楼主(2015-10-12):
ICC中,给core供电的是VDD, GNDO, 给pad供电的是VDDR,GNDR, VDDO, GNDO, 内部标准单元电源是vdd,gnd, 已经把VDD连到vdd net上了,GNDO连到gnd net上了,执行preroute instance的时候只有 vdd环和VDD PAD连接了,gnd环却怎么也连不上GNDO PAD, 这是什么原因???已经有逻辑连接了。
求大神赐教!!

网友:
不清楚,实在不行手拉线,create_net_shapes ,create_preroute_vias打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试试吧,不行就手动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