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一电源管理芯片最大工作电压和过压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5-10-12):
如图所示,是一AC/DC电源管理芯片的datasheet截图,其中包含两个参数max.operating voltage和vdd_ovp
这两个参数都是对vdd提出的要求,其中vdd_ovp好理解,就是vdd到达26.2V就不再有开关动作,电路通过vdd分压再和参考电压进行比较得出控制信号,以此来控制开关信号。
但max.operating voltage这个参数不知怎么定义的,而且只给出了最大值24V,没有最小值和典型值。
如果电路到达24V就停止工作了,vdd_ovp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测试结果显示,当vdd逐渐升高时,vdd超过24V以后就没有了开关动作。这样没法测得vdd_ovp的具体值了。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超过24v不会马上停止工作的,厂家会有一定的余量,当然更芯片批次也有关系。 还有一些是到了过压,会产生一个放电动作。

楼主:
MAX.operating voltage芯片内部电路大概是如何实现的呢?
VDD_OVP的实现电路我是了解的,实现方式是,vdd到达26.2V以后,经过分压,再与内部一参考电压比较,产生开关控制信号,到达26.2V马上停止工作。
而您说超过24v不会马上停止工作,是延后几个开关周期再停止工作?电路的哪个方面限制了MAX.operating voltage?是器件耐压?是温度因素?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
超过24v不会马上停止工作的,厂家会有一定的余量,当然更芯片批次也有关系。 还有一些是到了过压,会产生一 ...
引用 网友A:

VDD_OVP这个参数的内部电路实现我是知道的:VDD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与内部参考电压做比较,当vdd高于VDD_OVP时,产生开关关断控制信号使芯片停止工作。
但max operating voltage这个参数不知道电路如何实现,您说超过24v不会马上停止工作,意思是经过几个开关周期的延迟再关断?是电路的哪个方面限制了此参数呢?是期间耐压?是温度因素?。。。。。

网友:
电源芯片的ESD片上集成,可以找我

楼主:
电源芯片的ESD片上集成,可以找我
引用 网友B:

您意思是有可能在vdd=24V时芯片启动了ESD保护,使芯片停止工作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颗芯片都会有自己的ESD窗口。你设计的ESD器件需要满足这个芯片的窗口。
芯片并没有停止工作,而是ESD器件将高电压大电流泄放。
ESD的开启电压,要大于且接近芯片的工作电压,同时钳位电压需要控制在芯片的最大受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学生还是企业?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理解:24V是推荐的最高工作电压.在24V及以下保证没问题.但到~26.2V才会保护,之间差是个余量.   比方说道路限高栏假设为3.5m ,代表3.5m 以下的车通过完全没问题,需要给点余量,假如轮胎气太足会高点,小颠簸会蹦起来一点,支撑梁安装误差,热涨冷缩。。。但加在一起不能超过3.65m(我假设)。这0.15m  就是这个

网友:
在出现VDD 出现OVP时要保证保护电路能工作,达到VDD ovp后芯片主要其他功能停止,但是过压检测线路其实还在工作的,当电压掉下来以后还能继续重启。实际芯片内部保护电路工作电压应该更高才是。
max.operating voltage指的是正常工作的最高电压。
至于实测ovp保护点比较低,可能是由于芯片没有调试,ovp阈值可以给芯片写入code调整,且保护存在迟滞窗口调整。

网友:
max.operating voltage 只是告诉客户的工程师在设定系统的时候最好不要超过这个值(acdc通常是由匝比来决定biasing voltage),这个值的定义也许是要跟OVP拉开一定的距离,但通常是工艺决定的,比如20V的工艺,有些会写20V,有些也许会高一些或者低一些都正常

而不是要在芯片内部设定什么电路去动作

网友:
ESD广告插了一脚 :P

---------------------------------------------
诚招: 电源管理方向 应用工程师, 工作地点上海漕河泾或深圳.
要求: 实习生,应届生均可
有意联系: mpew_semi@126.com

网友(2016-11-11):
回复 楼主:

这个好理解吧,MAX 24V:设计的最大工作电压24V。但是,如出现什么意外升到26V了,IC自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