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断续连续模式求大牛帮我分析下为什么,如图片

楼主(2015-10-12):
如图片

楼主:
在线等,求解答呀

网友:
我的理解
PO=IO*UO,当UO增大时,IO减小,如何减小,采用断续导电模式。

网友:
从传递函数上来看,dcm 的输出电压随着占空比变化会比ccm更明显。 在高升压模式下,dcm会获得更好的特性。但是这些都是不绝对的。

网友:
连续模式只能靠 占空比 来控制输出输入电压比,但占空比的极值是有限的,比如最大做到90%,6倍的话是84%;
而断续模式 除了占空比,还可以通过设置频率、电感等来获取更高的电压比。

---------------------------------------------
诚招: 电源管理方向 应用工程师, 工作地点上海漕河泾或深圳.
要求: 实习生,应届生均可
有意联系: mpew_semi@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你耐心的解答。

网友(2015-11-15):
除了占空比, 可以通过设置频率、电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