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eg2out违例过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12):
这条reg2out的违例很大,时钟latency过大,怎么减小,能不能直接从时钟端做时钟树驱动这个reg

网友:
第一感:sdc写得有很大问题。ps:软件该升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c可能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2015-11-18):
回复 网友B:

这种情况下,要从量方面去check:
1. clock tree是不是做好了,看看DRV是不是修掉,skew是不是符合要求。
2. 看看SDC里面关于这个output port的constraint,这个port上的clock应该是virtual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