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aln时,macro有必要去和row对齐吗【已解决】

楼主(2015-10-12):
macro和row对齐摆放和于不对齐对比,有优势吗?还是说随意摆无所谓。谢过!

网友:
一般没必要吧,对齐了可能能省点面积,pin和track对齐了配线能相对好点

网友:
没有必要。。

网友:
不需要, macro只要自己之间对齐就行,和stdcell row没啥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