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怎么综合mc生成的ram 和 rom核

楼主(2015-10-12):
我用mc生成的rom的lib 转换成db格式放在link library中,然后怎么做,
现在的问题所不能link
Information: Building the design 'pic16c5x_typical'. (HDL-193)
Warning: Cannot find the design 'pic16c5x_typical' in the library 'WORK'. (LBR-1)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pic16c5x_typical' in 'pic16c5x'. (LINK-5)
0

是不是要添加别的命令还是我哪儿做错了

端口信息要怎么弄,约束时把地址信号和读出数据当作port还是pin来约束

网友:
search_path 里面没放吧,   sram的端口时序不需要单独控制吧,有clk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link出现这样的问题
Error: Width mismatch on port 'AD' of reference to 'pic16c5X' in 'pic16c5x'. (LINK-3)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pic16c5X' in 'pic16c5x'. (LINK-5)
rom的地址线的位宽不一致,可是512字节位宽不是9吗,我的地址线就是9位啊

lib信息

*       Library Name:    pic16c5X_typical
*       Instance Name:   pic16c5X
*       Word Depth:      512
*       Word Width:      12
*       Mux:             8
*       Generation Date: 2002-6-3 12:54:54
*       Process:         TYPICAL

cell的信息

cell(pic16c5X) {
    area         : 19669.528700;
    dont_use     : TRUE;
    dont_touch     : TRUE;
    interface_timing : TRUE;
    memory() {
        type : rom;
        address_width : 96;
        word_width : 12;
我不懂这里的地址宽度为什么是96  不应该是9吗
而且一起生成的.v文件地址也是9啊

网友:
ram/rom/IP等macro要手动在输入的netlist里例化,如果有多余的端口,或者某些端口要tie 1/0 等都要在netlist里手动设好,一般会加一层wrapper 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的netlist?不是输入的顶层.v吗。。。我在顶层.v例化了rom的cell,报告地址位宽不一致,具体请看楼上回复版主的,谢谢

网友:
memory文件是一致的么, 感觉不是一套

需要.v , lib /db , lef 这些都是一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不都是一起生成的吗?版主在顶层实例化rom的时候,需要附加的电路不,上面那哥们说的wrapper电路是什么。
或者可能就是库的问题,memory库和标准单元库都是smic.13但是有可能版本不同

网友:
memory是硬核,将db放在Link_library里面,在代码中实例化,连接好clk和其他控制信号,综合时会自已找。生成的.v是仿真模型,给前端验证功能用的。你的.v和db中address的信号位宽不一致。正常情况下memory compiler生成的.lib和.v,管脚,功能应该是一致的,建议你检查下memory生成的流程,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生成过程没发现什么异常word 512   bit 12   mux 8 别的都是默认  地址线应该就是9啊  .v的地址也是9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报错

你可否发给我你以前做过的 top.v  rom.lib  rom.v 我想对比一下看看能发现什么不,或者你能帮我看看这三个文件吗,头疼好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