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ELL脚本中的通配符问题

楼主(2015-10-12):
我在linux系统中,当前目录下有文件名称为abc123.txt,直接执行命令
ls abc*
可以正确输出文件名。
但是把命令写到脚本中,
#!/bin/sh

ls abc*

执行就会提示,ls 错误,abc*没有那个文件。
感觉是脚本中没法识别通配符*或者?。
请问各位达人应给怎样让脚本中可以识别通配符呢?

网友:
可用使用 text_list = `ls abc*` 试试看

网友:
建议看看正则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