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运放的输入管用两个串联的p管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5-10-12):
如题,运放输入管两个串联的p管,栅极相连作为输入,并且两个管子尺寸差别大,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无图,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这是折叠的输入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样,折叠的输入管,上边两个管子接偏置

网友:
拉扎维书上不说了吗   输入电压范围扩大了

网友:
是因为偏置电流特别小吧,如果不这样的话,输入管的宽长比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尺寸差别很大?能不能说说尺寸?

网友:
尺寸差别很大?

网友:
版图空了一块,用来填空哒

网友:
应该是受MOS尺寸限制,为了减小offset,1/f噪声,需要增加输入对管的面积,即采用另个MOS管叠加的方法!

网友C:
self-cascode differential pair
可以提高一点增益

网友:
用来增加增益的,貌似有个管子是线性区的,输出阻抗增加了

网友(2023-09-08):
还有人能解释解释吗

网友(2024-05-11):
引用 网友C:
self-cascode differential pair
可以提高一点增益

请问这是哪里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