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n波形怎样得到

楼主(2015-10-13):
已知连续的模拟波Vin,怎么样才能得到-Vin波形啊 ?应该不是简单的反相器吧,有没有类似的上下对折波形的电路结构 啊?求助,谢谢了,在线等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线等。。。

网友:
差分的话反接一下就好了,单端的话一个简单的运放

网友:
减法电路实现,in2接地,in1接vin运放的带宽要大于vin信号的最大频率
运放的电压工作范围要大于vin信号的最大幅值

网友:
为啥上传的图片是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怎么反接差分,是不是需要设计一个差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R1。R2。R3,R4值是随意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黑啊,白着呢,看到了

网友:
用 【反相放大器】即可实现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反相,前提是feedback的路徑電阻要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反相放大器,是不是放大倍数为1

网友:
回复 楼主:

對,我記得在電路學還是電子學里面”反相放大器“輸入與輸出之間的關係是由feedback路徑的電阻比值決定,只要你的放大器夠理想,那你Vout跟Vin就成比例關係,那應該就能達到輸入輸出反相,且你的電阻比值是1,那麼就相當于輸入等於輸出,只是反相。我也是憑空想想,希望能幫到你O(∩_∩)O~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