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像素转换增益

楼主(2015-10-13):
5资产
问一下图像传感器的像素转换增益是指什么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conversion gain的话,就是指一个电子会在floating diffusion上产生多大的电压。假设floating diffusion的电容大小1.6fF,那么一个电子就会产生Q/C = 100uV/e- 的电压,这就是conversion gain

网友:
电流放大增益
像素传感器捕获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然后把电流放大传给输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