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芯片仿真验证求教

楼主(2015-10-13):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数字芯片,如计算机系统中处理器、存储器单元全芯片仿真仿哪些参数,使用什么工具,验证工作怎么做,求指导~~~~~~

网友:
这个说起来就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针对于具体的一款存储器或处理器,怎么做仿真验证及测试,您手里有相关资料么

网友:
这个要看处理器或存储器的手册,来提取验证特性,另外也要根据你的应用场景来提取。不知道你是做EDA验证还是FPGA原型验证?工具一般都是EDA厂商提供的仿真工具,比如MENTOR的questasim、Cadence的IES等。你是要具体怎么做?还是仿真方法和工具使用的通用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是给老师写建议书审项目,里面涉及到相关内容,只是想知道这些芯片要仿真验证那些东西,使用什么工具来做。要有个论述,具体去做的问题都是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