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版图屏蔽线的接法求教。

楼主(2015-10-13):
如题,请教大神们,高速线的shieldding线接法,是两端都接地线,还是一端接地线比较好,担心两端接地线会形成环路,可是一端接地线会不会不能保证0点位,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两端接地形成什么环路?

回复 楼主:

网友:
是担心高速情况下,环线会形成比较大的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有这个担心,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求指点。

网友:
应该是可以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悬空(在不接地的一端末端打孔)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一端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一端悬空吗,几百micro的线也是这么处理么,谢谢。

网友(2015-12-18):
仿真过 两端接要好点

网友(2016-05-18):
一直都是两端接地

网友(2019-03-01):
回复 网友A:

    不接地的一端打孔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尽量接的好一点,最好有单独的PAD,和其他的地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