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13):
我参考仿真资料,仿真螺旋电感,但是仿真时遇到以下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如果有模型會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形是这个样子的,就仿真螺旋电感,还有一个问题是仿真时报错“unexcepted error encountered in meshing process”。我的电导率分别是:3.47e7和5.88e7,mesh设置如下,  ,还请您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2023-07-13):
请问一下这个电感外面一圈是干什么用的,还有螺旋电感的边界条件和端口激励该怎么设置,是用lumped port还是wave
port,有没有人能解答一下,很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