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ddr3上app_wdf_rdy,一直为低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10-13):
这样数据一直些不进去,app_rdy已经变高了,是不是和app_cmd有关,是不是写信号输入后,app_wdf_rdy才拉高,我这个app_cmd一综合就变成一位了,代码里明明写的三位。是不是写命令就不对?

网友(2017-07-21):
我遇到的情况是APP_RDY都一直为低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7-11-01):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你是否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8-12-29):
回复 1# kjkjjn 你好,你的app_rdy已经可以出现高电平了 ,我的一直不可以,可以帮一下吗

网友(2025-08-26):
读的时候发生了app_wdf_wren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