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5nm moscap ESD 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13):
1.2V 55nm nmos 做VDD/GND之间的decouple cap会有ESD的问题吗?尤其是CDM?VDD/GND pad已做常规ESD保护。

网友:
不会有问题,只要ESD通路不导向内部电路就没问题。
通常ESD通路是从VDD引向GND的(通过power clamp),如果耦合电容对ESD的响应时间比VDD/GND clamp慢,ESD会通过clamp引向ESD,反之ESD会通过耦合电容引向GND。

网友:
按照rule是不允许gate直接接在电源/地之间的,但实际问题不大,用pmos做decap更safe些。此外gate leakage会比较明显。

楼主:
   一般地,内部Gate接到pad需要二级ESD保护,尤其是在考虑CDM时。 内部mos的gate和接在VDD/GND之间的decouple电容的Gate在CDM测试时所经受的CDM打击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2021-04-21):
引用 楼主:
一般地,内部Gate接到pad需要二级ESD保护,尤其是在考虑CDM时。 内部mos的gate和接在VDD/GND之间的de ...

同问

网友(2022-02-08):
电源认为较稳定,且连大量分布式有源区

网友(2022-08-10):
一般都没问题啊

网友:
How about MOS CAP lea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