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IB读取电源仪器的电流值

楼主(2015-10-13):
现在在写一个采用NI的4882 GPIB驱动控制电源仪器的程序,发现存在一个bug。抛开程序不谈,目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譬如
li.ibwrt(Dev, "CURR 2", 6);
li.ibwrt(Dev, "*IDN?\n", 6);

这样简单的语句,可以读写内容都行。

但是下面的语句
li.ibwrt(Dev,
"MEAS:CURR:DC?",13);
电源就响应不了了,并会发出警报声。
应该不是程序或者命令格式的问题。因为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当用Aglient的Command expert并且采用SCPI连接仪器后。
上面不能读的那条命令此时也可以读了。
我怀疑是Command expert的SCPI连接后,对于仪器进行了一些初始化,譬如初始化buffer长度,指令集等等?
有知道该问题怎么 解决的同志吗?

网友:
是直接copy过来的命令么?第二个冒号貌似是全角。
如果原命令中没有问题,试试先发送"*RST" "SYST:REM"之类的命令试试。

从来只会在labview里拖框图连线的路过>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