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线效应的问题

楼主(2015-10-13):
求问M1连接好poly后,上面打孔再连接M2的话,M2的面积过大会不会击穿栅极啊还有我看版图里会在大片M1上连接一个接死的NMOS管,让mos管的有源区和衬底的反向PN结放电,这样会不会把这个PN结雪崩击穿呢
thx~

网友:
会发生雪崩击穿,但是雪崩击穿不会损坏器件,是可恢复的,只要击穿的电流没有导致热击穿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