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BUCK的放电管源极接到SW处,而没有直接接地?

楼主(2015-10-13):
请教大神个问题,3855中高端开关管的放电管源极为什么接到SW处,而不是接到地。(不要从能量二次利用上解释)
希望各位能解释一下原因,多谢了

网友:
我瞎解释一下,如果M2接地,M1,M2在通断切换过程中,会有较长的时间同时导通,且boost电压较高,此时一个大电流到底

网友:
首先先明确一点,上面的M1、M2的工作电压为上BST,下SW,这两个管子是低压管,如果M2接地,那么在上官开启的时候,M2会被击穿,上管关断是M1会被击穿;当然,你可能会说可以用耐压管,耗面积是一方面,还有其他问题,当输出电压比较高时,上管的栅极电压要从0开始升高,这样上管导通这个过程会很长,功耗也随着增大,所以一般采用floating的驱动方式,也就是你所画的这种。上管驱动在bst和sw电源轨间,所以中间可以用低压管,面积小,另外驱动上管只要栅源电压差高过阈值就行,所以驱动速度也比较快,开关损坏也相应减小,所以有点多多。
只是个人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热心回帖,这确实是一条原因,不过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网友:
将mt栅极电压控制在0V至(Vboost-Vsw)V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神的指点,你的解释确实很好;但是你解释的这个方面“当输出电压比较高时,上管的栅极电压要从0开始升高,这样上管导通这个过程会很长,功耗也随着增大,所以一般采用floating的驱动方式,也就是你所画的这种。上管驱动在bst和sw电源轨间”,我没想通。我觉得,如果M2的源接到SW处,采用floating的驱动方式,上管驱动在bst和sw电源轨间摆动的话,那不是变化更大吗?因为,同步管续流期间SW处是负电压,而如果M2源极接地的话,就可以让上管的栅压从零开始上升,那不是可以让开关管的栅压上升更快吗?

网友:
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考虑SW会出现负压的话,要确保 MT 的Vgs 要为 0 ,MT的gate接SW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若M2源极接地,则同步管续流期间,因MT的栅极为地电位,高于SW处的负压,会导致MT管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这个可能。或许还有其他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