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工艺先进,matching越好?

楼主(2015-10-14):
请教一下,如果两个size完全相同的current mirror,65nm工艺和130nm工艺,是不是65nm的matching会好一些呢谢谢!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得看foundry的mismatch报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理解呢?感觉是因为在先进工艺下,两个距离更小;但是先进工艺下同样情况下,电容或是管子的尺寸会更小,所以应该怎么解释?

网友:
按照面积相同,那肯定是65nm比130nm的好
如果按照scale的比例,65nm下的面积缩小为130nm的1/4,那么match应该还是130nm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同size和面积为啥是65nm的更好呢?   谢谢~~~

网友:
对于相同size的管子,65nm process的mismatch更小。可以这样理解:对于相同的一个雕塑而言,你用更小的刻刀雕刻出来的雕塑失配更小一些。

网友:
做同样一个东西,一个用锉刀,一个用数控机床,你说那个做出来的好
要是越做越挫,那不是倒退么,整个产业的倒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精辟,通俗易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哈哈,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十分生动,谢谢你~

网友(2020-12-20):
depend on w/l size

网友(2021-02-01):
要考量的还有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