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电阻比例和BJT比例问题

楼主(2015-10-14):
带隙

带隙

各位N人,小弟前不久开始做带隙基准,疑问多多,还望各位指点迷津,分享一下流片经验!!!

已知:上图是我所做电路的简化图,运放直接用理想vcvs(gain=10000)代替,假设R2/R1=m,Q2/Q1=n;先不考虑失调,那么:VREF=|VBE2|+VTln(mn)(1+R2/R3),然后,我人为的使m=10,n=14,再通过仿真微调R3的值,温度范围在-40~125℃时,温漂系数我暂时调到了10.14ppm/℃,P管流过的PTAT电流为14uA。

问题:后来我先定PTAT电流为10uA,分别比较了(m值不变)和(m值改变)的ppm大小,发现会些较明显差异。

那么R2/R1的比例以及阻值是多少为好,有哪些依据?而且Q1和Q2应该是多少比例为好,原因又是什么?

网友:
好问题,我先留个名。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常如果不考虑失调,R1=R2;Q1/Q2=1:8,这个是基于版图设计对称性角度来考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n越大, R2/R3的比例就会越小, 运放的offset等效到Vbg输出的offset也越小。n通常有 8, 14, 24等等

网友A:
M不能去太大的,Opamp Offset电压到输出的比例随M增加而增加。

网友:
個人認為R1,R2一般來說設計會是一樣的, 阻值的決定會取決於本bandgap的流耗spec.
當然左右兩路電流也是可以不一樣, 不過左右兩路電流不一樣的時候, BJT特性不一定完全會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R1的阻值该如何定呢?假设m固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VREF=VBE+(1+R2/R3)[VT×ln(m*n)-VOS],跟m没太大关系吧,m大了,R2大,为了保证零温漂,R3增大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依您的经验来看,1:8好,还是1:14好,亦或其他比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根据拉扎维书上讲的,R1,R2设成比例关系,对失调影响有帮助,但对BJT特性有何影响,望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要看你怎么做了,这里推到近似的。m比较大时电阻的offset影响明显增大的。R的取值主要影响功耗和面积。

网友:
一般Q区面积较大的那种BJT,Q1 2的比例按照1:8或者其他最后摆成正方形的比例取值。然后看看VBE的温度系数,对应电阻的比例m值可以通过计算算出来。然后就是想想怎么设置电阻的连接方式达到一个小数的值,比如m=10.5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个人基本都用1:8,主要基于版图设计(layout)的对称性角度来考虑的,方便摆成一个正方形,1:14感觉也是可以的,主要看你版图设计的要求(如下图)。
一般是把这个比例定下来然后对电阻的值进行粗略的计算,然后再调schematic里面电路transistor的尺寸

网友:
问一下,支路电流如何确定呢?通常我都是设10uA,功耗小时也设过5uA。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谢谢您分享的一些经验。现在主要问题是怎么仿真更有效?比如R1,R2,R3都是10/2的尺寸,P管电流10u,那么为了使温漂达到最小,怎么进行扫描仿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被要求设为10u,现在正在想仿真方案,BJT定为1:8,电阻的话不知道是先定R3还是R1

网友:
回复 楼主:

   BJT也有很多种,选用面积大的那一种。流过MOS的电流镜设置在2uA差不多了就。I*R+VBE=1.2V,自己算吧。
BANDGAP主要耗电都是在运放上面的

网友(2020-02-01):
引用 网友A:
M不能去太大的,Opamp Offset电压到输出的比例随M增加而增加。

OP的失调电压和M值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是M值在计算公式里是以ln(M )的形式出现的,M值变成2倍,ln值也只是增大一点点,所以增大M值是不合算的。

网友F(2021-04-08):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delta Vbe一般都通过m=8和m=1的BJT来产生,原理上两个同样大小的BJT,让其中一个的Ic是另一个的8倍一样可以得到相同的delat Vbe,为什么没人用? 绝大多数都约定俗成的用m=8和m=1的BJT呢?有什么讲究?

网友(2021-05-13):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delta Vbe一般都通过m=8和m=1的BJT来产生,原理上两个同样大小的BJT,让其中一个的Ic是 ...

因为匹配,单个的八倍面积匹配效果不如个数的匹配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