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太网丢包,。。。。。。急啊,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5-10-14):
看到FPGA板块讨论以太网的比较多,在FPGA 板块发了一个求助,没人那,在这里再发一个违规吗?

最近在负责调试芯片自带的以太网接口,丢包严重,求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公司芯片,型号就不说了,内嵌了一个数据链路层模块,称为GEDI,通过外接一个PHY芯片实现以太网连接
调试设置:10M(先调试慢的),设置了芯片内部的mac地址,IP地址,通过网线与电脑直接相连
              芯片IP设置为:10.10.2.100,电脑主机IP设置为:10.10.2.102,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0
              芯片内部通过fireware把收发的frame全部保存起来;电脑通过wireshark抓包,使用ping命令ping 100次
              通过交叉对比,电脑发送的请求包芯片全部收到并且发送了对应的响应,但是有45%的响应timeout,              芯片内部负责统计收发数据帧的寄存器中的计数器值也与预期相同。

              timeout期间芯片发了一些arp包,电脑都正确收到了,GEDI模块在EDA环境DUT验证没有问题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芯片中GEDI模块收发通路都是好的,PHY接收发送也是ok的,但是就是丢包,望各位大神帮忙解决,谢谢。

下图是以太网的帧格式,GEDI主要完成同步头、界定符,DA,SA,TYPE/LEN的分析,解帧,生成/检查headchksun、payload chksum等内容,然后根据DMA配置读取/写入芯片内置RAM。补充一下,实现以太网协议和802.3协议,下图只是网上找的一个,示意一下。

下图是wireshark抓包的一个截图,在timeou期间芯片发送了一些ARP包。

下图是电脑使用ping命令的截图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芯片,我之前调过一个以太网芯片,你看看配置他内部fifo阈值,接收状态、溢出的寄存器配置吧,太久了记不太清楚了

楼主:
谢谢,
芯片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但是以太网这里是买的软核,因为还没上市,正在调试呢。内部TX、RX FIFO深度1024,位宽32bit,内部fifo没有溢出,ping命令一帧数据74个字节,10M的网速内部只有2.5MHz的时钟,GEDI模块DMA读写时钟为125MHz,这里没有问题的。

网友:
1、检查全双工和半双工的状态
2、检查时钟频率对不对
3、检查跨时钟的FIFO是不是overrun或者underrun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由于板卡上没有预留PHY输入端的接口,所以数据采集比较麻烦,现在正在想办法采集TX通路上PHY的输入输出数据,与写入RAM的数据对比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