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 clock rise skew的定义

楼主(2015-10-14):
Dear all:     在使用SMIC Complier时,生成的PDF文件中有一个参数
     Tckr=clock rise skew ,这个值在FF/1.32/-40时为0.5ns,在SS/1.08/125时为1ns,但是在timing图中并没有标注出这个参数。
     所以我想问下,这个参数代表什么?
     是WLEN的skew或是SAEN的skew?

网友:
单词不是明确说是时钟上升时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疑问是,如果是SRAM输入时钟上升沿的skew,为什么会在SRAM里定义这个SKEW,而且在不同的电压及corner下不同。   而且SRAM的时钟输入只有一路,单路时钟的rise skew怎么会有1ns呢?
   一般只有多路时钟对比时才有skew这个概念啊?
   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