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SAR ADC中电荷注入,时钟馈通,以及电容的寄生电容影响精度

楼主(2015-10-14):
最近在做一款高速的SAR ADC,而且用的还是2bit per cycle的结构,非常恼火。由于速度比较快,所以单位电容给的相对比较小(其实我也不知道单位电容改怎么取值),开关比较大。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很严重,而MOM电容的寄生电容也影响了DAC的精度。请问有啥好的办法吗?
如果把电容调大一点,或者开关调小一点精度会提高,但是速度就跟不上了。

之前试过拉扎维书上的加dummy的方法还有CMOS传输门,效果都不理想。

看到好像有论文里用DAC calibration,本人菜鸟一只,以前没做过,请问calibration会有用吗?

网友:
你的开关管size应该和电容大小一样成比率,1:2:4,这样子, 10bit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做的不是传统的结构,是2bit per step的结构,所以电容并不是二进制的,结构如下图,但是实际上是差分结构,参考的文章是A 4.5-mW 8-b 750-MS/s 2-b/Step Asynchronous Subranged SAR ADC in 28-nm CMOS Technology LHBYC)TWVQEXC$V`08@1SS1.p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反而会让精度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不知道2b/step怎么工作的,但按你的分析来说是因为单位电容太小,管子太大导致,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减少电容mismatch,要不增大电容吧,不然就calibration

网友:
楼主要有觉悟使劲的校正哦。2b/stage 对误差敏感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做的是8bit的,也需要校正吗,导师说用不到。。。

请问你是做2bit/cycle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肯定要用到的吧?3个比较器之间的失调,不校正不行吧?  曾经评估过2b的,觉得比较适合做低resolution 的,就放弃了

网友:
电容很小,大的开关管带来的寄生影响会很严重吧,这么高的速度看起来一定要calibr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DAC做calibration吗?

网友:
8位精度很低,不需要用到校正,速度与RC有关,应该从导通电阻方面想想(我也在做8位)

网友(2016-09-26):
回复 网友E:

   请问8位做的多快速度?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有后续可以分享的嘛

网友(2017-12-05):
高速SAR ADC中电荷注入,时钟馈通,以及电容的寄生电容影响精度

网友(2023-10-05):
这个2b结构只能上极版采样吗?  如果你用自举开关采样,时钟馈通很严重  你单独仿真采样环节  能有10b精度吗?
有办法换成下极板采样吗? 改成下极板之后,由于电容隔离,配合时序合可以消除时钟馈通和开关的电荷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