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5-10-14):
该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比较器,上面交叉耦合管利用正反馈提高增益,
可以用来作level shif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是迟滞比较器吗

网友:
有没有迟滞看反馈管和负载管的比例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分析一下它的工作过程吗,与ALLEN书上的迟滞比较器不太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不一样,手机上看的没注意。    原理差不多,负载不是定值了而已,可以看成一个反相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