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仿lstb加激励的问题

楼主(2015-10-14):
各位大神,小弟放了一个LDO环路稳定性,用hspice 写lstb。两个输入脚,一个接bandgap;另一个作为DC=0的源的一端。DC=0的源一端接输入脚,一端接输出脚(原来这个输入和输出是连在一起的,被我硬生生用不同的wire的名字给断开了),可是仿真出来再ma0里根本分看不到pm,显示是failed,百思不得其解啊

楼主(2015-11-16):
问题已解决。整个sp文件没有问题,问题主要出在.lstb那行最后的分号上。删除那个分号就可以了。分号表示它之后的内容为注释,试了一下,把那个分号空一格而不是紧挨着v1,就没有影响了。不好的习惯,随手打了分号

网友(2018-02-22):
回复 楼主:

   您好!抱歉不知道下面的信息是否足够.LSTB mode=single+vsource=v0
.AC DEC 100 10 1000meg
.probe ac v(*) i(*)
.measure ac LG max lstb(db)
.measure ac GBW when lstb(db) = 0
.measure ac PM find lstb(phase) when lstb(db) = 0
.PRINT AC LSTB(DB) LSTB(M) LSTB(P) LSTB(R) LSTB(I)
.PROBE AC LSTB(DB) LSTB(M) LSTB(P) LSTB(R) LSTB(I)

显示结果failed是为什么

网友(2020-06-1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整个sp文件没有问题,问题主要出在.lstb那行最后的分号上。删除那个分号就可以了。分号表示它 ...

分享一下激励文件,仿真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