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MIC55nm工艺设计电路比SMIC110nm工艺面积小很多吗?

楼主(2015-10-14):
以前一直用SMIC11工艺设计模拟模块,现在开始转到55nm工艺了,实现相同功能的模块,比如LDO,OSC等,面积会小多少?主要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考虑减小面积?我想到如下几个方面:1. 减小管子的长度:电流镜管子的长度可以减小到多少?L=2um?1um?0.5um?如何判断用最小的L,又能满足性能需求?或者用过这个工艺的说说一般L=多少比较合适?
2. 减小POLY电阻的宽度:RPPOSAB的W=2UM, 减小到W=1.5um?1um?0.5um? 例如,基准里面或者LDO里面的比例电阻,你们又是习惯取多少呢?
3. MOM电容及MOS管子电容单位电容更大。
4. 逻辑管采用最小L.
望大家来说说看。

网友:
LDO一般还是得用IO厚栅管吧,大小不会差太多

网友:
一般来说,allen书上第一章节推导增益最后有一个公式标明和L正比,所以只要L不降,电流镜和运放这些的L还是要通过叠管子的方式得到高增益和高对称性,最后这种模块的面积几乎不会下降(只要电源电压没降低),另外LDO功率管的L可以降低,L降一半,功率管可以降下来不少面积,漏电也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这种模块的面积几乎不会下降(只要电源电压没降低)”能否再详细点说下为什么?还有“另外LDO功率管的L可以降低,L降一半,功率管可以降下来不少面积,漏电也上去了”,为什么漏电也上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工艺从0.11转到55nm时, 以LDO为例. 如果你采用IO device 作LDO, L基本上无法因为工艺的关系而缩小. 但,LDO 的passing element 的面积还是可以缩小一些的. 因为, contact to poly 的spacing 会随着工艺的进化而缩小的. 一般而言,passing element 面积会因此缩小20%左右,但要看工艺的水平。至于POLY电阻的W , 一般可以采用工艺的最小值乘以3. 如, 55nm, W可以用到0.165um. 但, POLY 电阻最好看design rule 上的规范。因为, POLY的组成是polygram, 当工艺到55nm 以下时,polygram 会发生颗粒大小不够均匀的风险。我个人建议,poly 电阻的W可以用0.2um 就可以。但,POLY底下要铺上diffusion.

网友:
   这个哥们讲的很详细,另外我的上面回复说错了,是sansen的书上第一章的公式,因为常用内部模拟运放的性能通常不会随着工艺降低,所以反推L不下降,W/L也不变,以此类推,模拟性能模块的面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纯模拟不会小多少

网友:
我印象中转工艺的时候,模拟模块的管子长宽基本先保持不变,然后仿真看性能又没有改变,可能是因为不像楼主直接线宽缩小一半这么大改变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这么简单!

N和P的 迁移率的变化,输出电阻的变化 先要了解,吃透!

不知道电源电压是不是改了

在接着就根据需求,看哪些可以保留原设计,那些需要做重大调整

网友(2021-04-13):
我最近也是在用55nm的去做原先110nm的电路,请问楼主现在有什么理解呢?
还有,,看到你这个自学成菜感觉是我自己的ID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4-04-22):
请问大神有smic55nm库吗?打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