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一看我的布局有什么地方要改善的

楼主(2015-10-14):
所有器件的布局

所有器件的布局

对管的匹配

对管的匹配

先不考虑总图,单一地从模块的角度来分析。我练习的这个模块布局有什么地方不妥的地方需要改善的。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所有管子W可以除以2来摆放,你这样太长了   下面M12 和 M13  匹配不是非常好,M12 都在中间,M13都在两边,应该把M12穿插到M13里

网友:
模拟版图无非就是匹配,隔离,减小工艺误差,寄生参数,防漏电。做一个模块,乃至总图你要清楚重点在哪里。那些要匹配,那些要加dummy,那些线要加强,那些要加保护环。就说这个模块吧,你的输入对匹配的就不好,这个电阻虽不要很精确,但旁边有地方可加dummy,加上好些,PD这些小管子,不要和电阻放一个环里面,还有你要考虑总图电源地线怎么接,我个人画,输入管也不会加到中间那里去。重要的信号尽量减少路径。整个模块画好以后最好都能加双保护环隔离。

网友:
还有既然是作为一个单独的block,注意找齐一个对齐标准,比如说是以guardring为准。

网友:
小细节要注意

网友:
PD管子和电阻放在一起有什么问题说一下原理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

网友:
M10和M11是差分对,如果要求严格的话就用2维match,
DABBAD
DBAABD
也有design不要求那么严格的一般这样DAABBAABBD的
M3和M7,M0和M8,M12和M13这些是电流mirror
这些也要match并加上dummy,并注意走线的宽度
尽量减小电阻。
其实如果面积要求严格的话,同一类型的管子中间不用塞
那么多gardring
个人见解。

网友:
首先,次总体的布局不够紧凑。不妨多试几种不同的布局,对于初学者有大大的益处。
其次,对于重要的器件要满足匹配原则,比如differential pair ,mirrors,重要电阻。。。。
再次,注意一些基本原则,比如,mos管尽可能放一起,电阻放一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