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ractional-N PLL

楼主(2015-10-15):
最近在搭小数分频PLL的simulink模型,仿真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MASH 1-1-1 结构的SDM,在输入一个小数,比如0.3时,输出的控制信号是在-3~4之间,周期为20,SDM的驱动信号为参考频率10M
这样一个周期性信号会在滤波器的输出端产生一个10M/20=500K的谐波,导致最终的VCO输出在fo附近出现谐波,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有好几个问题,能不能加一下您qq详细讲一下,谢谢

网友:
1)把MASH第一级的寄存器初值设为基数
2)加抖动

网友:
dither will help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