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 phase margin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10-15):
刚刚入手做一个LDO,现在AC仿出来的结果是在轻负载状态下phase在0db前下跌至13°,接着又上涨到60°通过单位增益频率,各位高手,类似这样的状态能稳定吗,小白求教

网友:
可以稳定

网友:
可以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教,为什么在有增益的情况下相位余量较小依然可以稳定,之前查过其他一些资料,大家都意见不同,没有一个统一一点的说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教原理

网友:
這問題我之前也想過
但一直沒有確定的答案

只是大概覺得 分母=(1+AB)
如果要 1+AB   AB要為-1 才會震盪的話
AB要先等於 1 所以只看 0dB的 PM
AB 若不等於1的話  則PM過低也不會引起震盪問題
當然也要注意 GM的值會比較保險

但這是我自己想的  也尚沒有證實過
希望有人能提供更強大的證明或是文獻了

网友:
13太小,多留20稳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传输函数上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我总觉得不大合我的直觉判断,但细讲这个方面的文章没找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频繁切换工艺,还没有细调,UGF内留出最小20°应该调的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掉下去是不是因为极点凑一块儿了,后面起来了是不是因为有个左半平面的零点给补偿回来了?

网友:
确定是能稳定的,轻载(甚至空载)条件下带内含有至少两个极点:内部运放的输出主极点、负载端的极点。动过补偿方式可以使得带宽位置处的PM大于一定的数值,是系统保持稳定

带宽内某处的PM较小,那就是该频率的负载的跳变输出(负载跳变频率分量多)震荡次数多——这就是PM小的表现,但是如果gain margin大,那震荡幅度衰减会比较快,反正是轻载,抖抖也不会要紧。

重载的条件下通常稳定性需要PM 大,GM>15。得到的输出抖动才是可以接受的,多看看LDO的补偿的paper,其中轻载的环路曲线和重载曲线看看就能理解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时, Phase margin 要大于45 度的目的在于要确定这个LDO 在任何PVT (process,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条件下都不会震荡不过,LDO的phase margin 最好要有9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解答

网友:
if it is the worst case across all pvt , it i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