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关断电流有问题,tran关断电流没问题,???

楼主(2015-10-15):
dc关断电流有问题,tran关断电流没问题,什么原因啊???

网友:
有没有启动电路、振荡器之类的,看看是不是正常?
把各block的电源电流print出来。

楼主:
    没有 就是把基准电压通过运放转为电流的一个模块,实际测试关断电流符合dc仿真的结果~

网友:
查看是否有floating的点,tran时间设超长,没准仿真就和DC一样了

网友:
你dc曲线横坐标是电压扫描啊。能看出什么?

楼主:
你dc曲线横坐标是电压扫描啊。能看出什么?
引用 网友A:

扫描的power down信号啊,高关低开~

网友A:
那肯定是出了下拉管外,还有其他通路没有关掉啦。但是你tran又正常,真的很难猜测。那你衬底有接最低电位吗。。或者给出电路让大家看看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电路有悬空的点,导致电路存在不定态。   将无用的电路删除,再试一试

楼主:
那肯定是出了下拉管外,还有其他通路没有关掉啦。但是你tran又正常,真的很难猜测。那你衬底有接最低电位吗 ...
引用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删除启动电路再仿仿看

楼主:
    延长了pd由低变高的时间,就跟dc的仿真结果接近了一些,为什么呢?

网友:
最左边那是启动电路,好好看看它的状态。

网友:
M45和M59存在直流通路。Tran条件不完善,所以没有看到??

网友:
你那个M72应该用PMOS吧??否则那个floating节点状态不确定,不太好吧..

楼主:
最左边那是启动电路,好好看看它的状态。
引用 网友B:

嗯 左下角的M59没关掉;
但是怎么DC可以仿出来,tran仿不出来呢?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删除启动电路再仿仿看
引用 网友C:

见16楼

网友:
启动是一个trans过程,dc不一定能仿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