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反向设计仿真

楼主(2015-10-15):
本人目前正在做IC反向设计的仿真验证工作,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下方法:目前我做的是电路整理之后用verilog将数字单元电路描述,模拟电路分析后给予固定信号等方法,然后用verilog XL仿真
希望各位大神也说下你们所做的方法,大家一起讨论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做吗?

网友:
Which method is good for reverse simul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规模的数字直接hsim,finesim仿真如果设计比较大推荐VCS+hsim 的 混合仿真,可以spice网表作为top,也可以verilog网表作为top,可以选中几个模块做数字仿真,工具会做电平的数模和模数的转换,你可以设置门限。synopsys新的混仿工具是XA,但没有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也是做反向仿真吗?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首先是通过电路描述将整个电路跑起来,ROM,EEPROM存储单元的地址跳动起来后读取ROM中的码点数据。整个芯片大部分是数字电路,所以采用verilog XL或者NC verilog来仿真。但这种方法有部分数字单元混合模拟单元器件所以如果带有模拟单元器件的数字电路描述不准确会导致网表的错误,需要不断找错修改信号,才能仿真通过,仿真主要也是用做功能仿真,不考虑延时功耗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