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模拟乘法器的基本原理问题

楼主(2015-10-15):
如图所示(PS:Gray书上667页的内容),请问结合给出的电流表达式,如何从上面的划线部分推导出下面的双曲正切公式的???本人数学不太好,哪位大神懂得详细的推导过程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个,不能沉下去啊~~~

网友:
大神都去哪里了???

网友:
不是有欧拉公式吗。

网友:
好像不对,没有复数。你按下图图片计算吧。。。话说有问题,不是都先找百度吗。。。。

picture 1

picture 1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度找不到呀,自己算了一下,但是不知道作者用了什么近似来得到最后的相乘结果的。

网友:
由6楼的双曲函数公式推导一下,就出来了,注意一下下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我推不出来。。。。。

网友:
1/(1+exp(-x)) = exp(x)/(1+exp(-x))
1/(1+exp(-V1/Vt))(1+exp(-V2/Vt))-1/(1+exp(-V1/Vt))(1+exp(V2/Vt))-(1/(1+exp(V1/Vt))(1+exp(-V2/Vt))-1/(1+exp(V1/Vt))(1+exp(V2/Vt)))
=exp(V1/Vt)(exp(V2/Vt)-1)/(1+exp(V1/Vt))(1+exp(V2/Vt))-(exp(V2/Vt)-1)/(1+exp(V1/Vt))(1+exp(V2/Vt))
=(exp(V1/Vt)-1)(exp(V2/Vt)-1)/(1+exp(V1/Vt))(1+exp(V2/Vt))
=tanh(V1/2Vt)tanh(V2/2Vt)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
不建议看这个中文版的书  真烂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也么怎么看过这本书呢,只是用到的时候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