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lkyway的technology file生成的问题

楼主(2015-10-15):
大家好:初学ICC,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请教:做一个新的工艺,工艺厂没有给任何ICC的文件,我需要自己创建一个新的milkyway 的 technology file,但是以前没做过没有模板,我是应该自己写一个新的milkyway的tf,还是有什么简便易行的方法从milkyway自动生成一个模板,然后能让我在这个模板上修改?

希望有经验的高手能给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用stdcell库的tf,自己写的话,估计你明年还做不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了。
主要是standard cell 也没有啊,还是自己做的。
所以我才问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生成模板,查了milkyway的guide和icc的guide都没有,安装目录里也没有。

网友:
你可以用别的vendor写好的,

这个真的不是一下子能写出来的, 别想的太简单

网友B(2022-06-12):
引用 网友A:
用stdcell库的tf,自己写的话,估计你明年还做不完

这句明年也写不完给我整笑了哈哈哈哈哈哈。
请问前辈, 就是直接用软件milkyway或者starrc来dump一下std cell的milkyway,生成.tf吗?就可以用吗?

网友(2022-09-06):
引用 网友B:
这句明年也写不完给我整笑了哈哈哈哈哈哈。
请问前辈, 就是直接用软件milkyway或者starrc来dump一下std  ...

请问一下用milkyway dump出来的tf在icc2中无法读取是什么原因呢?
报错信息为
Error:Cannot load technology file 'xxx.tf' .(LIB-007)
Error:problem in create_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