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T像素相关多采样

楼主(2015-10-15):
求助为什么多次采样能够减小读出电路噪声,和CDS比有什么好处?   ADC的微分非线性DNL又是指什么

网友:
哈哈,这个论坛上终于有人开始讨论image sensor了!虽然5信元略少,但我还是来回答一下。

单纯是multiple sampling的话,其实很简单,多次sampling后noise会被average掉。想想噪声是怎么得到的?就是无限次的sampling,然后做平均值,得到的就是真实值,然后每一点与这个值的差就是噪声。那么我做几次sampling,然后求平均,是不是能得到更精确的值?multiple sampling能非常有效的减小thermal noise,能减小一些1/f noise,但并不很有效。image sensor往往会被source follower的1/f noise限制住。

所谓CDS,其实只是为了cancel floating diffusion上的reset,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效的,几乎是完美cancel。但是CDS是取的两个值,即reset level和signal level作差,所以当你做这件事的时候,thermal noise的power是会double的,转成电压即会变成sqrt(2)倍

关于什么是ADC 的DNL,随便找本将 ADC的书都会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2# feynmancgz  input-referred noise是指将电路中噪声(包括thermal 1/f noise)等效到amplifier输入端吗  还想问一下应用于弱光条件下的folding-integration/cyclic ADC中cyclic mode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put referred就是input referred... 等效到哪,取决于你想看到哪里的噪声,只要一直除以前级的gain就行了啊,image sensor一般关心的是探测到了多少个电子的噪声,所以一般最终会等效到floating diffusion上去
   cyclic ADC就是指一种ADC,或者叫algorithmic ADC,理念上跟pipeline是一样的,只不过是single stage

网友(2022-10-19):
CDS可以理解成差分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