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形成包络为正弦波的三角波?

楼主(2015-10-15):
如何形成包络为正弦波的三角波?
用哪些波形进行处理就可以形成这样的波形呢?

网友:
三角波乘以正弦波

网友:
用两个幅值和频率不同的正弦波进行叠加,形成带包络的正弦波,然后通过整流电路整成方波,再用积分器处理,就得到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相当于是方波的积分,也就形成爬坡后的台阶,再爬坡,再台阶。。。
    不对!
    我要包络是馒头波的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