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UCK 输出的电感

楼主(2015-10-1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刚看到一个产品的datasheet,BUCK的SW点出来后,先经过一个10nH左右的小电感,再经过一个4.7uH的大电感,再接电容
请问这是为啥啊?用一个电感不可以吗?

网友:
走线寄生示意图吧?

网友:
这个问题第一次听说,倒不如贴个图上来,大家见识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tasheet中有明确说明,小电感是multilayer的电感,大电感是unshielded电感

网友:
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我的解释是阻断sw处寄生的高频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