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load set_max_transtion 等设置

楼主(2015-10-15):
set_load set_max_transtion 等设置,是为了使设计约束更加严格,但是我有点疑惑,感觉设置的量在哪里体现的呢?或者问的通俗点,就是set_load topmolude 就是给这个顶层设计设置负载,但是这个负载是只什么呢?pad到芯片上的线的负载值吗? 还有set_max_transtion  set_max_fanout set_max_capacitance我在ug看了,是设置线的传输时间;最大扇出;最大电容。但是这些值我根据什么设置呢?是我自己想的吗? 还是反复迭代 得到个精确值呢? set_max_transtion topmoldue是在整个设计设置最大传输时间,这个时间具体只哪一块呢?还是pad到芯片上线的传输时间吗?
本人新手,希望大牛能解释下这些参数的定义,我比较笨,希望大家谅解。有的问题有点白痴,但是还是很想知道答案。谢谢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希望大牛有时间给我这个小白解释下啊。 上述情况都是在DC综合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惑。跪谢啦,问了好多老师也都是不太清楚咋回事

网友:
这个都叫design rule设置

set_load  主要是针对output port来的,如果是固定pad ,就是模拟个pcb上的电容,供STA使用
set_max_transition 就是让slew小点,自然就让timing更紧
set_max_cap  一样的,小了以后会增加很多buffer

主要是STA的一些概念和用法,现在你也不需要全搞清楚,不影响综合的
等你sta熟悉了,自然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大,这个是静态时许分析中会详细进行介绍吗? 我以为静态时序分析只是介绍关于时序的问题,这些信息也是主要影响时序的对吧。我昨天看书也懂了一些,主要是对设计与pad之间的约束这几个命令,但是我设置完之后,是会加buffer这种器件吗? 我想知道如果我设置了这些值并且每次设计都不一样,我的设计和pad之间会加的buffer及其它器件的数量会不同吗? 感谢版大哦

网友:
解释不清楚,你慢慢玩吧, 有点感觉再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