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和版图提出的网表不一致,导致不能进行LVS,有没有高手遇到过?

楼主(2015-10-15):
具体是这样的,我们在用orCAD进行LVS验证的时候,在电阻上出现了问题,电路提出的是W和L,而版图提出的是阻值,这样无法进行验证。而现在为了进行验证,只能手动对网表进行修改,但这样工作量很大,而且无法保证正确。
不知道各位蝈蝈遇到过这类问题没有?。。如果不是orCAD,在cadence或者其他软件下遇到的类似情况,也请和我分享一下吧。。说不定有共通的地方。。。。
谢谢大家了!~~~

网友:
rule改一下,让layout检查w,l,不就完了,很好搞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race  W  L

网友:
修改command file ,关闭阻值,开启W,L

网友:
在LVS command file 中电阻不trace R, trace W & L!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我一般W,L , R 都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