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DRAM反馈时钟

楼主(2015-10-15):
SDRAM做反馈时钟的目的是不是让颗粒时钟与FPGA内部控制器时钟同频同相?

楼主(2016-02-02):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反馈时钟只是PLL需要的吧。
不过输出给SDRAM颗粒的clk和控制器的clk有个相移。目的是保证颗粒能正确采样地址、数据等信号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这两个时钟相位大概差多少比较合适?也就是说pll的输出与输入相位大概差多少?

网友:
送给sdram的clk 超前一两个ns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B:
谢谢,祝您新春快乐!请问这个1,2ns,是经验之谈,还是有什么依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