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 做lvs, 一些连到LOGIC0的 net 过不去

楼主(2015-10-15):
用calibre 做lvs, 一些连到LOGIC0的 net 过不去,LVS报告如下面所示:n121,n122,n123,n124都是连着Logic0的Q端,也就是电平0,昨作为PAD的使能信号en(低电平使能),这个在verlog里面是.en(1'b0),直接这么赋值的,求高手帮忙,请问这个lvs错误怎么解决啊?????多谢各位啦~~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97                                                    n121
       --------------------------                                --------------------------

       (NAND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4328/M0(639.570,1179.565):g
         X4328/M32(639.570,1171.755):g

       (NAND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4327/M0(555.570,1179.565):g
         X4327/M32(555.570,1171.755):g

       ** missing connection **                                  (NAND2):input
                                                                   XICF_data_a_0/XI4/MM10:g
                                                                   XICF_data_a_0/XI4/M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NAND2):input
                                                                   XICF_data_a_1/XI4/MM10:g
                                                                   XICF_data_a_1/XI4/MM7:g

--------------------------------------------------------------------------------------------------------------

  2    Net 100                                                   n124
       --------------------------                                --------------------------

       (NAND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4324/M0(219.570,1179.565):g
         X4324/M32(219.570,1171.755):g

       (NAND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4323/M0(148.435,1059.570):g
         X4323/M32(156.245,1059.570):g

       (NAND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4322/M0(148.435,975.570):g
         X4322/M32(156.245,975.570):g

       ** missing connection **                                  (NAND2):input
                                                                   XICF_data_b_2/XI4/MM10:g
                                                                   XICF_data_b_2/XI4/M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NAND2):input
                                                                   XICF_data_b_3/XI4/MM10:g
                                                                   XICF_data_b_3/XI4/M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NAND2):input
                                                                   XICF_data_b_4/XI4/MM10:g
                                                                   XICF_data_b_4/XI4/MM7:g

--------------------------------------------------------------------------------------------------------------

  3    Net 274                                                   n122
       --------------------------                                --------------------------

       (NAND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4329/M0(723.570,1179.565):g
         X4329/M32(723.570,1171.755):g

       ** missing connection **                                  (NAND2):input
                                                                   XICF_data_a_2/XI4/MM10:g
                                                                   XICF_data_a_2/XI4/MM7:g

--------------------------------------------------------------------------------------------------------------

  4    Net 98                                                    n123
       --------------------------                                --------------------------

       (NAND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4318/M0(148.435,639.570):g
         X4318/M32(156.245,639.570):g

       (NAND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4317/M0(148.435,555.570):g
         X4317/M32(156.245,555.570):g

       (NAND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4316/M0(148.435,471.570):g
         X4316/M32(156.245,471.570):g

       ** missing connection **                                  (NAND2):input
                                                                   XICF_data_a_6/XI4/MM10:g
                                                                   XICF_data_a_6/XI4/M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NAND2):input
                                                                   XICF_data_a_7/XI4/MM10:g
                                                                   XICF_data_a_7/XI4/M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NAND2):input
                                                                   XICF_rst_n_in/XI4/MM10:g
                                                                   XICF_rst_n_in/XI4/MM7:g

网友:
core 里面需要加tieoff cell连接的,不能floatin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加 tie off cell呢??
还有,我以前跑其他的设计,遇到一个问题 derive_pg_connections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tie ,之后只要save_mw_cell 就出现error:
Non-PG port Q(0xde9a) is driving PG net gnd.
Cel consistency check failed.
这个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几个net都是接固定电平 1'b0的信号,可以直接赋值GND吗?VDD, GND是core cell的pg pin, 在verilog设计中直接赋值 .en(GND), 仿真是没有问题,请问这和.en(1'b0) 效果一样吗???

网友:
对,可以写1'b0
添加tie cell用connect_tie_cells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提取的netlist里面有 tie cell, 而且1‘b0的信号都接到了LOGIC0的Q端,1’b1也连到了LOGIC1的Q端,没有tie off的的端口,好像netlist没有问题,只是LVS的layout和netlist不对应,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那不就是没加tie cell么,直接短接到vdd,vss的

网友:
conmect_tie_cells -tie_high_libcell XX  -tie_low_lib_cell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