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10-15):
这是一个DAC中的基本单元,实现将2位数字信号转化为3位温度计码。
图中A<1:0>是输入2位数字信号,AN<1:0>是其反信号。
仿真时发现所有MOS工作在截止区,AN<1>接的MOS管源漏压降差太大,导致输出Q1,Q2,Q3不等于2v
每个MOS管下面红色的字表示的是该管子电流。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确定该导通的管子导通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截止的,我应该调长宽比吗?这是反向的,应该不用调宽长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都是Nmos,所以我才问你该导通的管子都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