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交叉耦合式电荷泵衬底接法

楼主(2015-10-15):
如图所示,楼主的项目里面有个电荷泵,采用的交叉耦合式,现在对这几个管子的衬底怎么接有点疑惑?
VIn低电位,Vout高电位,M1&M2是隔离型NMOS,M3&M4是隔离型PMOS,CLK1与CLK2是相位相反的时钟信号,幅度与Vin相同。假设CLK1=Vin,1节点电位为Vin,按照如图所示的接法,则M2导通没问题。但是从整体来看,VIn<1,2点的电压,似乎衬底应该接到Vin那端。对于输出的PMOS管,如图这种方式接法则开启不了啊。。欢迎各位指正!!

楼主:
假设一开始电容上都没有电荷,电位为0

网友:
就是正常接法  如果你的NMOS是DNWELL 可以把衬底接到Vin,如果接到GND也没有任何问题,PMOS则一定要让衬底接到Vout端,因为你的CP输出高电平  衬底当然要接到最高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NMOS的衬底P-和Dep NWell连到一起了,如果衬底接到VIN,麻烦能讲一下导通过程吗?总感觉不能导通啊,NMOS的VGS=0,PMOS的VGS>0,这时候就靠漏电?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最初启动的时候CLK1=Vin,1节点电位为Vin是没错的,但当正常之后CLK1=Vin的时候,1节点应该是接近2Vin。

网友A:
   NMOS的衬底怎么可能和DNWELL接到一起?DNWELL有固定VDD电位,DNWELL中的NMOS可以让P衬底和S端连接  这样NMOS的阈值不会变化太大  你自己都说了  两个NMOS的栅端会交替出现2Vin的电位  当一个NMOS栅端是2Vin的时候那么这个NMOS肯定会导通,至于PMOS,他们的栅端和漏端也会交替出现Vin和2Vin  当其中一个PMOS的栅端是Vin时  这个管子不就导通了?而恰好这个时候PMOS的漏端是2Vin电位  那么你就在PMOS的源端 也就是输出端大约得到了倍增的电压  下一个时钟又会把另外一个PMOS漏端的2Vin送到输出端   这样PMOS的源端将会得到持续的接近2Vin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不好意思,版图我看错了,layout上面只定义了G、D、S、B(pwell),DNW并未定义,layout上DNW也没有打电位,不知后面layout时候要不要统一处理。我不理解的就是这里PMOS源端接的输出电容一开始就是0,最低电位了,这样不管PMOS的栅电位是多少,VGS<=0了,这样就不会导通了啊,除了漏端电位很高,体二极管漏电过去。我仿了一下,输出会有个尖峰的电压,会将其导通,不懂这个电位怎么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接法NMOS能导通,PMOS怎么导通的不理解,PMOS的S端接到输出电容上,按说一开始输出电容上使没有电荷的,就是最低点位了, 这样PMOS便一直导通不了了啊啊,求拍醒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谢谢您的回复。不好意思,版图我看错了,layout上面只定义了G、D、S、B(pwell) ...
引用 网友C:

   你是从版图提取电路?PMOS Vgs<0的话当然就导通了  你表达的意思是想说Vgs>0吧
  你要知道这个电路中PMOS是作为开关的  它的栅压是Vdd  它的漏端是2Vdd 请问此时PMOS导通吗?请问他的源端电位是多少?

网友:
最初启动的时候,Vclk1=0 ,Vclk2=vin,V1=0,V2=vin;
V2的电压是Vclk2 couple过去的,因为V1=0,V2=vin,vout=0,所以M3导通,M4关闭。
然后V2从vin下降到vx2,(vx2有C2和Cout的分压决定),而V1从0充电到vx1(稳定后vx1约等于vin)。

网友B:
vout < vin , pmos 的 S D 互换位置。
vout > vin , pmos 的 S 回到 Vout端。

网友:
   那会不会出现 PMOS漏端电压比衬底高的情况?这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源端为0啊,这样漏断2VDD,会有漏电,寄生二极管导通,但是漏电电压不会上升的太高啊。最起码还有个阈值差值,再说这个结构时没有阈值损失的,输出近似为N*V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衬底已经和vout相连了,S、D就不能互换了吧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源端为0啊,这样漏断2VDD,会有漏电,寄生二极管导通,但是漏电电压不会上升的太 ...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把最基本的sah公式看明白  以及晶体管作为开关可以传输电压的基本原理搞清楚

网友:
A CMOS Low Voltage Charge Pump.pdf (841.41 KB , 下载次数: 522 )
这篇文章可以参考一下  讲交叉耦合CP 基本原理可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好好想一想。通常情况下是不可以,但这里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您看一下对不对,如图所示,VS、VB、VG都是VDD,这个时候,衬底漏电的话,衬底电位到D端电位是逐渐下降的,此时,VG与靠近D端的体电位压差>vth,会反型,反型区域如图绿色区域所示,靠近S端虽然没有反型,但是有横向电场,所以S、D导通了,而此时D端提供电子,所以DS互换了。PMOS反之也是,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再次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给的文件!之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衬底和S短接了DS还可以互换,现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您看一下对不对,如图所示,VS、VB、VG都是VDD,这个时候,衬底漏电的话,衬底电位到D端电位是逐渐下降的,此时,VG与靠近D端的体电位压差>vth,会反型,反型区域如图绿色区域所示,靠近S端虽然没有反型,但是有横向电场,所以S、D导通了,而此时D端提供电子,所以DS互换了。PMOS反之也是,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再次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SD确实会互换  而且互换看起来是有问题的 因为互换之后相当于的B和D短接了  而PMOS互换之后的S端电压更高  这会导致S端PN结正偏  有latch up的风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正常情况下,pmos管的sub接低电位(drain),无论gate高低,都会有漏电,因为pn结导通了,这是不允许的。但在这个电路里,这些漏电都会积累Cout上,使得Vout电位慢慢抬高,当vout>vin-vbe之后,漏电就渐渐消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楼上也说了,这样NMOS、PMOS的衬底-D\S 的PN结都导通了,有闩锁的风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个N管的衬底接哪里?普通的N管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泵升的,级数一多或者输入电压本来就比较高,这样最终输出=VIN*N很大,普通的NMOS衬偏很严重,我用的是隔离型的,衬底接到VIN,PMOS衬底接到Vout了,从电路整体来看,VIN<MOS漏端锻压<vout,因为工作过程中,DS互换,可以工作。仿真了,这种接法的充电速度是最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几款片子,这块的NMOS、PMOS都画在一块,并没有特别分开,可能latch-up风险不大吧。如果真的想避免,把NMOS、PMOS距离拉开,分别画在电容两边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latch up是电源从pmos到nmos到地,我们这里电源接nmos,还是隔离型的,不用担心latch up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对!这里有VDD,但是隔离型的,没有GND,是有导通可能,但是形成不了latch-up的通路。不过我layout时候还是NMOS、PMOS周围还是做个保护环吧,加保护环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回复  mikeppq

    恩,对!这里有VDD,但是隔离型的,没有GND,是有导通可能,但是形成不了latch-up ...
引用 网友C:

   隔离型的NMOS?是DNWELL NMOS?否则如何让body和source短接?PMOS有漏端正偏的问题 但看了前几楼那位前辈的描述好像确实漏电流只能流到输出电容不会形成VDD到GND的通路应该不会有latch up的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隔离型的嘛,用DNW隔开,相当于5端器件

网友(2020-04-09):
这个电荷泵是应用在哪里的?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2020-07-03):
如果N管M1和M2的衬底接VIN,P管M3和M4的衬底接VOUT,那么VIN电源上电时,它们的衬底PN结都会正向导通吧?只有在工作稳定后才能避免PN结正向导通吧?是不是有闩锁风险?

网友(2021-08-24):
什么管子的DS互换了?

网友(2021-10-08):
所以 我想问最后DNW端的电位接什么电压了呀

网友(2022-09-15):
引用 网友B:
vout < vin , pmos 的 S D 互换位置。
vout > vin , pmos 的 S 回到 Vout端。

您好,请问互换位置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初启动的时候CLK1=Vin,1节点电位为Vin是没错的,但当正常之后CLK1=Vin的时候,1节点应该是接近2Vin。 ...

您好,请问正常之后的2Vin是怎么产生的,,可以说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嘛,,,最近在做这个不太懂原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NMOS的衬底怎么可能和DNWELL接到一起?DNWELL有固定VDD电位,DNWELL中的NMOS可以让P衬底和S端连接   ...

您好,请问2Vin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2Vin是怎么产生的呢

同问,最近也在做这个。

网友(2023-03-09):
利用非交叠时钟和电容两端电势差不变实现的,比如电容电势差为VIN(负端为0,正端为VIN),下个时钟时,负端为VIN,电势差不变,正端变为2VIN,实现倍压

网友(2025-02-15):
请问有介绍怎么设计电荷泵的资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