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

楼主(2015-10-15):
求助,启动电路中的M1管有什么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作电容用,防止有突发信号进来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2016-06-12):
请问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呀

网友:
M1为mos电容

网友:
提高高频psrr。

网友(2020-05-08):
这个电容不是启动电路的一部分,只是为了稳压电流镜电路的gate电压用的,画在这里误导而已了。

网友(2020-10-13):
这电路有问题吧???
M3,M4 这反相器 会不会漏电?   对这VM要求很高啊

网友:
M3 M4  W/L 要选过吧 , 因为 得保证 bandgap working 后, A <Vth , M2  Vth 也要高些  以免 m3 m4 输出电压让 m2有开
. 不过 m3 m4 如没设计好应该会吃电, 若是 Paper上 电路 看看就好 , 流片跑 corner 下 可能会 m3 m4 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