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际电路碰到的ESD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10-15):
我做的一个芯片产品,在过高频磁线圈加热外包装的时候,发现大部分产品都会失效;
这里简单描述下这个高频线圈加热装置,这个东西叫高周波加热器,就是塑料碰到他就容易发热,一般用于产品外面加一个塑料壳包装使用的机器!网上我查到是一种利用高频线圈产生热能的机器;
关键是别人的芯片都能可以通过这个机器,进行过塑包装,但我设计的这个芯片就不能!还有更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我把产品加上电之后,就可以安全的过这个机器,而如果把电给断了再去过这个机器,就会出现80%的不良品!
不良品的现象就像ESD把芯片的某个IO口给烧坏了一样,用示波器测量就是直接变得没信号了,接地的现象;用万用表测量这个PAD脚,可以测量到对地的电阻只有3-500欧姆了,为了判断是不是ESD的管子坏了,还是芯片更内部的电路坏了,我特意把不良品送去做了FIB,就是把PAD包含ESD电路和芯片内部的输入和输出电路给断开;
奇怪的现象是,断开之后,竟然发现ESD电路没问题呀,断开之后再用万用表测量PAD,发现不存在了漏电,而且ESD的二极管特性还表现正常了;
测试芯片发现静态电流还是不正常,功能肯定也不正常,确确的说明了是芯片的内部电路出了问题了!!
我的端口电路其实就是很简单的IO口电路,下面上图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简单的IO电路,竟然有这么大的问题啊!我感觉ESD保护电路也做得不错啊!就放在PAD的周围,且PAD到内部电路,我们特意设置了一个POLY电阻250欧姆左右,应该说这个就是限制外部的电流往里面跑了,可是最后还是出现了内部的电路损坏的现象;而且我们版图人员还特意把端口上的两个反相器等端口上的小电路,特意放在一个保护环里面,同其他的内部数字电路有做隔离;这下就晕倒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朋友说这可能是线圈耦合电压进来了,可是我检查了版图,走线并不长啊!如果这样的线都不让走,这还让人设计电路不?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首先请问一下楼主,你有透过EMMI去看电流路径是在哪边吗?
我看了你的电路,我个人初步判断问题应该发生在反向器I1的NMOS上。当温度升高时,NMOS的breakdown voltage会变的更低。如果,I1反向器的NMOS 的Width 太小,会从这边烧坏。我个人猜测,若你去做故障分析,应该会看到亮点会在这边,若有问题,我很乐意提供你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I2 的输入Gate被击穿了,应该用两级ESD保护,I2的输入应该再加一个GGNMOS到地

网友:
你好,很乐意跟楼主仔细探讨,qq1132359995,想看一下这个地方的layout

网友:
同意,楼主可以将部分layout发上来看看

楼主:
抱歉,好几天才又回来这个帖子,因我开始没做FIB的时候,通过测量端口上的特性,可以测量到这个端口有和地线严重漏电,当时记录的阻值是在300-500欧姆之间;切开内部电路和PAD之间的连线后,才发现原来是芯片内部电路漏电;这个产品因为是用的1p3m的0.18的工艺,顶层金属较多,漏电点比较小,I1和I2 靠的很近,无法从EMMI上观察到具体是在那个位置漏电,目前还不知道该接下来如何分析;不过从感觉上我也认为是nmos给击穿了;不过还没找到更加有效地证据证实是那个地方漏电了;
2楼的分析说这个I1需要特别注意layout,但我们确实是注意到了这个地方的布线,我们还是沿用了ESD规则布线,但管子的大小在这里肯定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驱动不需要很大!nmos大约就是2um/0.28um;但布线我们有注意了,端口上的输入和输出部分的电路我们都包在一个环里面,以防止latchup出现;同时I1 的nmos和pmos的gate到drain端,我们也比gate到source的距离要拉长5倍;I2是一个正常的管子,没做什么处理!关键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分析了,宜特的obirch微光分析我们这边比较贵,而且效果也不好,根本分不清楚这么小的点;接下来想拍下表面的扫描照片,看下是不是有烧灼的痕迹,但愿这样能判断是哪里的管子出了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ESD应该加个二级保护电路,而且我个人认为限流电阻阻值有点小,最好是K级的电阻,因为你后面是低压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常规管子!这个就比较危险!当然,如果从ESD方面考虑的话,最好还是GCnmos,或者SCR比较好,尤其是SCR在ESD方面比较强劲,耐ESD电压比较高。至于你说的是芯片内部的漏电,那就是版图上面的问题了!

楼主:
下面给出版图,只打开3个层次,ACTIVE,POLY,CONTACT;
其中白色圆圈是我的标识,I1-N,表示这个地方接端口,是nmos的drain端;同样的,PMOS也是一个drain端;下面紧挨着的就是I2了!

楼主:
通过观察ESD报告,我发现这个IC的vdd对gnd的ESD保护不够好,猜想这里是不是应该用7楼的大侠说的,应该改为用gcnmos,因我现在用的是ggnmos做ESD管子;是不是因为这里设计的不够好,导致端口上的高压电没办法放完,直接串到芯片里面去了!这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应该改下vdd对gnd的ESD了,但不知道这样就可以解决,看样子ggnmos还是不够安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坏片FIB后,静态电流多少
  • 你这个端口的ESD工作电压和里面的INV的工作电压都是一样的?多少伏
  • 你这样做ESD还可以,200多ohm够使了
  • 如果是ESD,应该是IO通过P-ESD跑到电源上,然后电源ESD(GGNMOS) Vt1比较高,把内部器件干死了,但是未必是这两个INV
  • ESD BUS电阻大概多大?
  • 断电过塑料包装的时候,所有端口都是floating的吧
  • FA找到坏点,才方便分析

楼主:
1.坏片FIB后,静态电流多少;回答:大概打坏一个管脚会产生0.04mA的电流,3V的情况下测试的结果,这个产品实际的良品的静态电流很小,只有1-2uA;
2.你这个端口的ESD工作电压和里面的INV的工作电压都是一样的?多少伏;内部INV和外部ESD的VDD是相等的;正常工作是3.3V;
3.你这样做ESD还可以,200多ohm够使了;电阻是用去掉SAB的POLY电阻做的;
4.如果是ESD,应该是IO通过P-ESD跑到电源上,然后电源ESD(GGNMOS) Vt1比较高,把内部器件干死了,但是未必是这两个INV;目前还没有可靠证据,所以还不能真实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5.ESD BUS电阻大概多大?   这个BUS电阻我不清楚指的是那里的电阻,是说VDD和GND吗?这个应该比较小,ESD的VDD和GND,有15um左右宽,且是单独的线(这里指和内部的电路使用的电源线是分开走线的);
6.断电过塑料包装的时候,所有端口都是floating的吧;是float的,没有连接东西
7.FA找到坏点,才方便分析;不清楚接下来该用什么手段来分析了,因为EMMI无法看清楚!

楼主:
1、大约每打坏一个管脚会产生0.05mA左右的电流,电源电压是3.3V的情况下的测量结果;
2、端口上的ESD和内部电路INV的电源电压是相等的;但是电源线是分开布线的;
3、大约电阻是200-300欧姆,是用SAB的poly做的电阻;
4、芯片其他的功能都正常,就是这个端口的功能失效了;
5、不清楚ESD BUS是指那里,如果是指ESD的vdd和gnd的话,那就应该比较小了,因为有走15um宽的线;
6、所有端口是floating的;
7、现在不清楚该用什么FA手段继续分析了!看样子只能继续用FIB来继续了,先切掉单独的I1的nmos,让他悬空;看看电流还在不在,如果不在,应该就是这里漏了;EMMI看不清楚!

网友:
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加热时是纯芯片还是芯片和pcb?
芯片自身打esd,这个管脚是多少伏?hbm,mm,cdm。和其他pin比,薄弱吗?
为什么一定认为和esd有关?从你的描述看,和射频源和上电有较大的关系,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分析呢?

楼主:
回答13楼的:这些pin的ESD并不是最差的,最差的是电源和地线之间的ESD结果;
有一个现象目前观察到,这些管脚离GND和VDD是比较远的,在这个芯片里面,目前被打坏的pin虽然有各种组合,但基本都围绕在几个离gnd PAD比较远的脚上做一些组合;
今天再测试一下不良品,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测试到被打坏的脚上的信号,在不是特别严重的脚上发现竟然是I1输入端的信号现在变成了I1的输出端的信号!也就是我现在从端口上测量到的信号不是I1的输出的信号,而是输入端的信号!奇怪了,难道这个I1 变成了电阻了!
而坏的比较严重的pin,我认为应该也是因为对gnd漏电比较严重,把I1的输入端的信号给淹没了!

网友:
给点建议:
1. 这个ESD电路结构本身可改进的地方:
1) ESD保护管看起来用的是5V器件, 而被保护器件是1.8V, 这是不合适的. 因为5V ESD保护器件的开启电压较高, 可能高于1.8V器件的击穿电压. 从图中看到, I1N是最小length, 其击穿电压大约4~5V左右, 低于5V器件的snap back电压(不考虑栅极电阻).
2) 应该加上二级保护器件(1.8v 器件), 同时电阻考虑加大到k级. 这样从电路原理上, 即使二级保护器件开启, 电阻仍使pad处电压较高, 能打开ESD保护管.
3) 在没有二级保护器件的情况下, I1N版图上的加大尺寸完全不起作用. 因为drain到gate的电阻还是很小. 实际上, ESD要求此处加大尺寸, 主要是为了大width的管子在ESD放电时的电流均匀性.
2. 建议楼主再研究下高频线圈加热时静电如何产生的, 以确定是哪种ESD模式的放电(HBM/MM/CDM)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好了;
因为有的人说250欧姆的电阻够了,有的人说要上千欧姆;
不过大家都说要加二级保护,看到这个肯定是要找位置加上的了!可惜好像没啥面积给我加了,也不知道要加上多大才能过关?有这个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
1. 电阻的大小可以这样分析:
1) 这个pad看起来有输出功能, 但输出管尺寸不大, 可以先计算下最大能容忍电阻值.
2) 当ESD高压加到pad上, 输入栅极是高阻, 输出管如果打开, 也可估算出对应电阻值. 在这个瞬间, 保护电阻上分配到的压降应该较小. 当输出管击穿时, 如果是漏端/衬底击穿, 可以基于二极管模式估计出安全电流. 如果是snap-back, 也可根据管子width估算出It2. 从这两个电流来计算出电阻上压降. 这个压降要大于(pad上ESD保护管snap-back电压 - 输出管漏端击穿电压/沟道/栅击穿电压), 这样这个结构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2. 二级保护的尺寸的计算方式参考上述中的压降计算. 即电阻越大, 所需尺寸越小.

网友(2021-06-22):
君海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主攻 FIB 技术。

网友(2021-09-18):
后来有结论了吗

网友(2023-02-13):
这端口管子就这么点驱动?太小了吧,肯定击穿了

网友(2023-06-27):
结论是啥?

网友:
有没有测过芯片的CDM性能呢?感觉和CDM的损伤机制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