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ilbert混频器仿真-差分信号的设置

楼主(2015-10-15):
新人一个,向大神们求助:我仿真的电路图如下:

我的本振信号,射频信号,中频输出都是差分的。本振的差分利用俩个VCVS,其增益分别是0.5和-0.5,实现了差分信号,射频的差分信号也是这样实现,如图
本振端口设的是正弦信号,射频端口设置如下:类型是直流,display small signal:PAC Magnitude是 1v。在trans仿真中,本振能实现差分的信号,但是射频端口的信号是一致的,幅度、相位都是一致的。

楼主:
为什么射频信号的输入不是差分的?
要怎么设置,才能使射频信号也是差分的?

网友(2019-09-27):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射频信号的输入不是差分的?
要怎么设置,才能使射频信号也是差分的? ...

RF类型不能是dc吧,设成sine信号

网友(2020-12-30):
你用port负端接RF-就行了,不用接地,类型先设成si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