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段时间用VerilogA对流水线ADC进行了建模,信号不能很好的还原,求教原因。

楼主(2015-10-15):
VerilogA对流水线ADC进行了建模,运算放大器不是理想的,对量化出的数字信号进行还原,这里我使用的是1.5bit的级联

1.5bit输入输出信号

1.5bit输入输出信号

输入信号及对数字信号的还原

输入信号及对数字信号的还原

楼主:
真是不知道从何下手去找错误

网友(2015-11-18):
最近需要一个来数模混仿,真烦恼,

网友(2017-09-27):
我在将ADC的转换信号用理想DAC进行还原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因为ADC的输出是比较一次改变一位,所以DAC的结果也是只有最后一段时间的结构才是ADC的最终转换结果。要怎么改DAC的代码让我很烦恼。

网友(2020-09-29):
楼主代码能不能和小弟分享一下